楼主(2014-10-27):
刚刚装修房子,对于使用天然气的炉具有何要求?对这个不懂呀,请问各位大师了!

网友A:
要用天然气专用的,好像一般是选两个灶头的。

网友B:
用液化器换成天然气的里面的配件换了就行了;
如果你现在买新的,去买的时候直接说用天然气的就行了;

网友C:
新的就告诉卖货的要天然气的,但为什么区分还不知道。

按照喷孔的直径石油液化气灶具的孔比天然气灶具的要小,这是根据它们的热值设计的,而消耗量则是孔越大消耗越大。 由于气源不同,其气体的热值、燃气压力也各不相同(燃气大致分为液化石油气(Y)、人工煤气(R)、天然气(T)三大类),所以燃气灶具种类应当适合当地气源。 这三种燃气灶具其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液化气热值是天然气的7倍,所以火嘴设计有区别。也就是给气孔的大小不一样,最小的是液化气灶具,大一点的是煤气灶具,最大的是天然气灶具。这是因为每种燃气的燃烧热值不同。选用燃气灶具的种类一定要与供应的燃气种类相符合。

二种是适用二种各自的气源,不能互换使用!液化气压力是2800帕 天燃气是2000帕
主要的不同是,燃气喷口的孔径不同,形成燃烧时的燃烧工况不同,如天然气灶不经变更直接使用LPG,火力过大,容易引起脱火等,将随时发生事故!
相反则会引起使用上的火力不足!甚至引起回火、脱火、黄火等,继而导致事故

百度的,楼主参考下吧

网友D:
这个不能搞错了啊

网友E:
天燃气灶头是专用的

网友F:
卖灶的一般都和天然气公司勾结好了,要给你开个资质证书。证明你是买的合格产品请的专业人员安装的。不然来检查开通气源的人会敲你一笔。信不信由你。

网友G:
看看气是什么 买对应的灶具

网友H:
同要装修房子,来学习点经验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网友I:
哪种气源就对应哪种灶具,我买灶具时才知道的,销售小姐反复询问我家使用的气源后才推荐灶具。。

网友J:
出燃气的嘴孔要比液化气的大,因为天然气压力低,密度小,所以同样的孔嘴出的燃气少,要增大孔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