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数字万用表也称万用表、多用表、多用电表或三用电表,

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包含安培计、电压表、欧姆计等功能。数字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具有精度高、速度快、输入阻抗大、数字显示、读数准确、抗干扰能力强,测量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但若使用不当,则易造成故障。
数字万用表故障排除一般应从电源入手。数字万用表故障排除大致可以按如下方法进行。
1、外观检查。
可以用手触摸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是否过高。如新装入的电池发热,说明电路可能短路。此外,还应观察电路是否断线、脱焊、机械损伤等。
2、波形分析。
用电子示波器观察电路各关键点的电压波形、幅度、周期(频率)等。

例如,如测时钟振荡器是否起振,若振荡器无输出,说明内部反相器损坏,也可能是外部元件开路。
3、测量元件参数。
对故障范围内的元件,进行在线测量或离线测量,应分析参数值。对于电阻在线测量时,应考虑与其并联的元件的影响。
4、隐性故障排除。
隐性故障是指故障时隐时现,仪表时好时坏的故障。此类故障比较复杂,常见的原因包括焊点虚焊,松脱、接插件松动,转接开关接触不良,元件性能不稳,引线将断不断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外界因素所造成的。如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或附近有间歇性的强干扰信号等等。
5、检测各级工作电压。
检测各点工作电压,并与正常值比较,

首先应保证基准电压的准确度,最好是使用一块相同型号或相近似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比较。
排除以上可能原因外,数字万用表损坏还有可能是因为测量档位的错误造成,如在测量交流市电时,测量档位选择置于电阻挡,这种情况下表笔一旦接触市电,瞬间即可造成万用表内部元件损坏。因此,在使用万用表测量前一定要先检查测量档位是否正确。在使用完毕,将测量选择置于交流750V或者直流1000V处,这样在下次测量时无论误测什么参数,都不会引起数字万用表损坏。
                                                     ---------《文本摘自购线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数字表测电压偏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D:
家里好几块万用表坏了,但修不好,很郁闷。

网友E:
那个旋转按钮拆了很难装会去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是很难装,我的表虽然装回去了,但是指示不正确了,
只能我自已用。别人用很容易把表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