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因5次谐波较高,对补偿电容产生严重影响,不知哪位高工对补偿电容较熟?是否有抑制5次谐波及以上的无功补偿电容?

网友A:
5次谐波较高的环境。可在电容器前加电抗。电抗的阻抗为6%就可以了。可以抑制谐波,保护电容,还能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成套无功电容补偿柜,没有空间加电抗器了。

网友A:
如果是想解决问题就得想办法加上去。因为别的办法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