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循环指令!

楼主(2014-10-27):
请问各位松下循环指令怎么用,我这样做的怎么不行?不是说循环次数到了就不循环了吗?程序上传不了,我是LBL1后面循环条件—F35 I2循环加1,循环为10次,可循环10次后F35一直在加,不是说循环次数到了不管循环条件如何都不在进行循环了,但是不行,三菱的我知道是完全可以的,松下的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循环指令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循环指令中的程序执行N次,也就是说只要条件满足,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循环条件不满足,可还是在加?
我是这样写的:0 st r 9010
            1 f 0 (mv)
              k       5
              dT      10
            7 LBL      1
            8 ST   R   9010
            10 F  35(+1)
                  DT      0
            13  ST   R    2
            14  LOOP      1
                   DT     10
            18 ED
按理说R2不接通,LBL 1到LOOP 1的这段程序应该不循环呀?怎么一直加?

楼主:
别沉下去,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