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们

楼主(2014-10-27):
请问泸工    S-100-24   开关电源的    COM    和+V  是什么意思      多谢了   我是初学者   请通俗易懂讲下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网友B:
楼主看一楼。不会玩失踪吧,发一贴就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谢谢     真心感谢

网友C:
哇,标示看不懂,那电路呢?电路图也看不懂?那怎么工作呢?

COM,在电路里一般叫公共端,在电源里,就是参考电位。楼主这个型号的开关电源,猜也能知道个大概其,它是100W的24V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楼。不会玩失踪吧,发一贴就不见了。
呵呵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标示看不懂,那电路呢?电路图也看不懂?那怎么工作呢?

COM,在电路里一般叫公共端,在电源里,就是参考电位。楼主这个型号的开关电源,猜也能知道个大概其,它是100W的24V开关电源。
嗯   我是初学的    刚接触不久    谢啦      参考电位     怎么理解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com   和   +V    是   负和正    那如果接入220VAC电压     它的输出是多少        连接的继电器线圈是24V DC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谓参考电位就是基准电位。比如说,你的电源是24V,它是针对谁的24V呢?这里,就有一个参考点的问题,它是针对COM端的基准,24V。类似物理学里面的“参照物”。

不知是否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忘补充了   它是有两个COM    和   +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com   和   +V    是   负和正    那如果接入220VAC电压     它的输出是多少        连接的继电器线圈是24V DC
千万别在com和+v接入220VAC电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参考电位就是基准电位。比如说,你的电源是24V,它是针对谁的24V呢?这里,就有一个参考点的问题,它是针对COM端的基准,24V。类似物理学里面的“参照物”。

不知是否能理解。
嗯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如果是接入220VAC的开关电源      从输出COM    +V   这两个点    连接到     24VDC继电器     com   和  +V 这两个点    输出是不是24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com指电源负极,+V指电源正极。
嗯  谢谢提醒   这个知道     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是。
谢谢     亲     您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D:
     COM    和+V
     分别为输出24V直流输出的负极和正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哇,标示看不懂,那电路呢?电路图也看不懂?那怎么工作呢?

COM,在电路里一般叫公共端,在电源里,就是参考电位。楼主这个型号的开关电源,猜也能知道个大概其,它是100W的24V开关电源。
经常见到的,但至此才弄明白COM的含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泸工    S-100-24   开关电源的    COM    和+V  是什么意思      多谢了   我是初学者   请通俗易懂讲下
还有姓关的啊!同姓三分亲啊!

网友G:
用万用表量一下啊,正儿八经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