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接线端子含义

楼主(2014-10-27):
这个是rosemount 电磁流量计,接线图,看不懂!求大师赐教。数字输入对于流量计是干嘛用的? 谢谢大家!
另外注意事项中的文字,5,6两个端子为什么接的是继电器的节点而不是线圈?然后右边框框又加一个 5~28VDC的直流电源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A:
数字输入相当于开关,设定流量上限或下限,到达值可向控制器发送数字量信号啊,流量计电源应该还是得接的
是线圈什么意思

网友B:
有点像二线制变送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问是,难道图上的继电器节点,不是由流量计控制的吗?

网友C:
流量计数字输入,多此一举。
流量计是检测仪表不是控制仪表。
虽然有的有485通讯之类的,但那也不能说是数字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