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径检验方法

楼主(2014-10-27):
以前查电缆线径是否是需要的,都是拿几条上面标有型号的电缆,通过对比粗细来判断买回来的线是否符合要求。现在要通过测量得知的话,如果只针对铜芯电缆,是不是按圆面积公式推算直径,就能通过测量直径判断这捆电缆是否符合要求?另外,因为铜线比较软,用卡尺量的话,会存在个误差,有没要求误差多少都算是合格范围?

网友A:
用千分尺测量毎一根线芯的直径符合不符合标准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剥一米线,称出重量,根据铜的比重算出线径

网友C:
   圆线: 用千分尺测量线径,股数,算出总截面积,与标称值比,偏差小的好.
   国家标准是用测量电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线: 用千分尺测量线径,股数,算出总截面积,与标称值比,偏差小的好.
   国家标准是用测量电阻的方法.
国家标准是怎样通过测量电阻来检验的?不知哪里有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剥一米线,称出重量,根据铜的比重算出线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线: 用千分尺测量线径,股数,算出总截面积,与标称值比,偏差小的好.
   国家标准是用测量电阻的方法.
国家标准是怎样通过测量电阻来检验的?不知哪里有相关资料看看
   一般用电桥测试.

网友E:
还是用螺旋测微计测量线径比较好,测电阻不准。

网友C:
    线径够,但材料差,导电性能差,怎么办啊?

网友F:
电缆线的护套外皮上没有标示吗?如果是,那就是三无产品耶。量了也没戏。不是正经制造商出品的东西,质量能保证吗?

网友G:
重量法比较可靠

网友H:
测量重量比较切`实可行

网友C:
      用千分尺(螺旋测微计)测量毎一根线芯的直径,算出总截面积,与标称值比较,偏差小的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可以剥一米线,称出重量,根据铜的比重算出线径
此法比较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