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为DC127V,电流大概0.5A。那么问题来了。
选用的是LY4N-J的继电器,参数如下图。
1:额定负载电压为24VDC,最大开关电压为125VDC,直流负载为何相差这么大,与交流有什么区别。
2:如果继电器负载直接接DC127V,动作时可能会拉弧,烧毁触点。按照我的理解,是触点开距不够引起的。所以需要串联几组触点。那么串联多少组触点?
3: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已经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10A的,耐压1000V的。有没有更好的保护继电器触点的方案?

补:
1:将继电器换为JZC1-44/Z,接触式继电器,开距大,没有出现过拉弧,可是体积太大了,高度达125cm,安装不方便。如果更换继电器,也不方便。
2:本想将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线圈改为交流的,但是合闸瞬间需要900VA,控制变压器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为了避免吸合无力,所以还是采用直流线圈。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在此谢过。

ps:提交时,弹出“悬赏积分不能超过20分”,摊手,20分不足以表示我的诚意~哈哈

网友A:
顶一下,坐等高手解答。个人认为拉弧是电压过高,吸合动作不够快导致电离空气造成的。

网友B:
你这个继电器是不能用的。因为交流触点和直流触点电弧不同,这么高的直流电压,通断几次,继电器触点就完蛋了。建议选择晶体管作为电子开关,驱动主接触器的直流线圈。

非要用这个继电器不可。推荐一种野路方法。把这个继电器的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试试看,如果要是有三对触点最好了,用三个常开触点串联,驱动直流线路的通断。

网友A:
意思是利用触点的开关电压降来降低控制电压和消弱接触器的反向电压叠加,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用这类元器件认为不能用到最大极限,至少打个8折。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继电器是不能用的。因为交流触点和直流触点电弧不同,这么高的直流电压,通断几次,继电器触点就完蛋了。建议选择晶体管作为电子开关,驱动主接触器的直流线圈。
非要用这个继电器不可。推荐一种野路方法。把这个继电器的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试试看,如果要是有三对触点最好了,用三个常开触点串联,驱动直流线路的通断。

是的。这种方法也用过,出现过一次烧触点的现象。
由于交流的每个周期有过零点,在零点灭弧很容易;而直流没有过零点,灭弧能力差,必须加装灭弧措施。据说,在直流负载容量小的时候,大的交流接触器可以替代小的直流接触器。多串联个触点这种方式不仅增加触点开距,而且增加了灭弧的概率,也就是其中一个触点断开,其他的都会可靠断开。起初我就是这样理解的,虽然可能不对,比较好理解。

查阅某文献后,得知:直流电源电压等级的提高,大大提高了电弧燃弧时间和能量;当分断弹簧增多(提高分断速度),或增加触点,会减小电弧持续时间。采用双组弹簧代替单组弹簧分断负荷电流,同等负载、开断速度条件下,前者的电弧持续时间仅为后者的约 1/8,单个电弧能量前者仅为后者的约 1/10。这将极大减轻电弧对触头的侵蚀。
参考文献:

真空接触器控制线圈并联个二极管有效果吗?还是并联RC回路,R、C如何选型呢?

网友B:
控制线圈,如果是直流的,就反并联二极管,续流。如果是交流的,就并联RC阻容吸收。
+3

网友C:
你现在的使用属于直流负载,应该选直流负载继电器,其内部有消弧装置。
可换用MKS(X)直流负载继电器,价格稍贵。
土办法,将各接点串起来使用,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但不是根本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西家论坛也常看到k版的精彩回复,虽然我不懂驱动和传动。
感谢k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下:

DC-13类负载为,0.4A,DC220V,可以满足要求。可惜点太少了。

网友D:
    也碰到过此类问题,我也感慨,直流的负载电流小,有时候要变通下使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点多了你又要嫌贵体积大
再说一个MM4XP 4组触点,也是直流负载用的,老贵了

网友C:
还有其他厂家的也有直流负载专用,一定要有灭弧装置。
是不是直流负载继电器,看接线图,与普通的不一样,触点都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我准备加一个小型交流接触器。

网友E:
学习了原来直流继电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感觉楼主对此很有研究呀。硬件电路,最关键的是可靠性。如此认真研讨。点赞。

网友F:
直流的电流发粘,断开直流电流得有灭弧装置
我之前也发过一个直流继电器之类的帖子,当时咨询过施耐德的直流接触器(或继电器),
但肯定比欧姆龙的贵,处于成本考虑,楼主可以用欧姆龙的。

有些老外的设备上也有用交流接触器触点串起来断直流的,跟楼主想的一样
+5

网友G:
多触点断弧可靠一些,但也不能太多。

网友H:
深深的学习了一下,都是高手呀,对继电器研究比较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