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是怎么理解的,什么情况下使用手动复位,什么情况下使用自动复位?手动复位接入一个手动复位按钮,自动复位是怎么接线的,比如sick UE48-20S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A:
一般自动复位直接短接就好了
注意有的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与自动复位接线端子不是一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自动复位直接短接就好了
注意有的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与自动复位接线端子不是一个端子
 注意有的安全继电器的手动复位与自动复位接线端子不是一个端子

网友A:
SICK的这个手册真水,端子图都是模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CK的这个手册真水,端子图都是模糊的
你这个手册哪找到的,能发给我吗,在输入上有潜在自由触点的情况下,必须连接S12-S35线路,什么叫有潜在自由触点?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潜在自由触点是什么意思,百度了下有这样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