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变频器专用电阻可以用普通同功率同阻值的电阻代替吗?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变频器能耗制动用的电阻,最好是无感电阻。水泥电阻如果电感量极小,也是可以的。还有不锈钢电阻,也行。只要是电感量甚微的都可以用。线绕电阻就不行了。双线圈正反绕制的电阻丝,电感为0.可以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多谢回复。有拆解过制动电阻的吗?结构什么样,什么材料制的?

网友C:
呵呵;最好用铝壳扁平电阻,当然价格会比波纹的贵很多;
变频器都用了,不要在电阻上过分的省钱;

网友D:
个人觉得波纹电阻的耐用性还更好,铝壳的要够大才耐用。

网友E:
1楼、4楼的两个版主说的都对,

网友F:
拆过三菱2.2KW变频电阻,就是普通线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