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最近在搞PLC和变频器的通讯,需要设置频率,启动等控制和监控。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的:
1.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是一直保持的,还是通过命令间隔驱动一下?
2.需要通信控制变频器频率,是像电位器一样实时可以调整的,还是需要设置后再传送的?(好像跟问题1重复了)。
3.如果涉及多个设备通信(PLC同一个通讯口485),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通讯顺序,一个一个循环调用,还是一直全部都保持者通讯,这样对扫描时间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要求新数据交换时,读写.一直恒速运行,可不写数据,要写也是写同样数据.监控,要读数据,循环读数据.
    要改变变频器频率,写数据给变频器.
    多变频器通讯,循环或中断方式读写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搞PLC和变频器的通讯,需要设置频率,启动等控制和监控。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的:
1.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是一直保持的,还是通过命令间隔驱动一下?
2.需要通信控制变频器频率,是像电位器一样实时可以调整的,还是需要设置后再传送的?(好像跟问题1重复了)。
3.如果涉及多个设备通信(PLC同一个通讯口485),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通讯顺序,一个一个循环调用,还是一直全部都保持者通讯,这样对扫描时间会不会有影响?
举例来说:
假如是1台PLC和1台变频器通信的话,假如读取的参数为地址分离的3个地址,比如:读电压,读电流,读频率;
要设置的参数是写启动、写停止、写频率等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是PLC发出写启动的命令后,变频器返回命令帧后;PLC开始发读电压的命令帧,等待变频器返回电压值的命令帧,变频器返回后;PLC又开始发送读电流的命令帧,等待变频器返回电流值的命令帧,变频器返回后;PLC又开始发送读频率的命令帧,等待变频器返回读频率的命令帧,变频器返回后,PLC又开始发送读电压的命令帧,如此循环;当然在每帧读命令完成的时候应该加一个判断,判读这个时候是否有写命令产生?比如写启动,写停止,写频率等,如果有写操作优先,待写操作完成后接着读操作;

假如是1台PLC和多台变频器通信的话,读操作则顺序从1#子站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从站,如此循环,当然了,还是在每帧读操作命令完成的时候要判断是否有写命令,有的话写优先!

这里说的一般指的是MODBUS RTU串口通信!!QQ1490342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搞PLC和变频器的通讯,需要设置频率,启动等控制和监控。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的:
1.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是一直保持的,还是通过命令间隔驱动一下?
2.需要通信控制变频器频率,是像电位器一样实时可以调整的,还是需要设置后再传送的?(好像跟问题1重复了)。
3.如果涉及多个设备通信(PLC同一个通讯口485),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通讯顺序,一个一个循环调用,还是一直全部都保持者通讯,这样对扫描时间会不会有影响?
多个从站的话,尽可能波特率高一些吧!MODBUS RTU串口情况下

网友C:
1.是根据你写的PLC程序,等待命令间隔进行的。
2.是设置好后再传送。比如你在屏上设置20HZ,20HZ会传送到PLC中,然后你根据PLC中的命令执行发送指令,将20HZ再通过通讯传送给变频器。
3.一台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走的是MODBUS主从站协议,是半双工的工作方式,所以是一个一个的通讯,PLC做为主站,每台变频器分别为从站,通过相应的站号与相应的变频器通讯,达到改变频率的目的。需要改哪个变频器的参数,就调用哪个通讯。如果同时通讯,会造成通讯堵赛,结果就是与哪个也通不上了。
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