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发光问题

楼主(2014-10-27):
办公室装的LED电棒,正常开关通断时,电棒也正常通断。可有一次高压线路故障,变压器停电后,LED灯居然还亮了好久,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里面有电容,存着电

网友B:
估计是的,顶一个/

网友C:
由于高压故障,冲击电流完成二极管的导通条件降低,电容中的存电可以亮灯

网友D:
   电容储存能量,LED消耗电流小,故可发光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E:
紧急应急灯,是断电才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开关断开之后,LED灯怎么不亮呢?

网友F:
应该是断电应急LED照明灯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生产车间的操作间里看过这个应急灯,平常插在插头上,一直处于熄灭状态,只要把插头拔下来,灯就自动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