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给定问题

楼主(2014-10-27):
请教个小白问题,如果用触摸屏通过PLC给变频器给定运行频率,用通讯的方式,比如输入1500的转速,变频器能识别吗,还是需要转换为16进制的5DC,

网友A:
各硬件品牌型号????

楼主:
abb的变频器

网友B:
    看手册,记得好象不能直接给转速,需要转换.
    1500的转速,变频器不能识别,ABB有自己的通讯协议.

网友C:
看你走什么通讯了,比如模拟量,PLC触摸屏这边就是个显示,你想让他给定什么就可以是什么,然后PLC来转换成标准信号送给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个小白问题,如果用触摸屏通过PLC给变频器给定运行频率,用通讯的方式,比如输入1500的转速,变频器能识别吗,还是需要转换为16进制的5DC,
可以实现的,先看看ABB的互说明书上的通信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