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模拟怎么和实际的三菱FX1N 连接!从而实现模拟?谢谢!

网友A:
昆仑的屏也不是很贵,就不要模拟了。

网友B:
你可以用MCGS通用版组态软件用你的电脑连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MCGS通用版组态软件用你的电脑连PLC.
然后在线模拟就可以控制读取PLC信息了

网友D:
二三楼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