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大家好,关于200PLC或者威纶通触摸屏数据存储问题,我们做的是机房节能的,采集的数据是:温度、湿度、压力、开关量、模拟量等。要求存储量容量大,能较长时间存储的数据采集设备。
   第一次做PLC的这种项目,没有上层软件采集数据,求大家推荐一款能采集数据且大量存储的数据采集模块或者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A:
计算机+组态软件

网友B:
换300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建议可使用带扩展内存卡的触摸屏,做电子记录功能即可,西门子TP700触摸屏即可

网友D:
较长时间存储的话,
组态软件才是最靠谱的
触摸屏,存的有点少吧

网友E:
用pc机和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其他方案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