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路板的 IGBT 在哪 ?

楼主(2014-10-28):
昨天一个电磁炉的保险爆了,拆开看了看,网上查有资料说可能还会有别的地方坏,如 IGBT 管坏或是别的,可是看了半天,不知哪个是 IGBT 管子呀 ?
高手们,能帮我标出哪个是什么控制元件吗 ?

网友A:
散热片上面那个,四个脚的应该是整流桥,三个脚的那个是IGBT

网友B: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

网友C:
果然和家电维修论坛说的一样,现在的客户太聪明了,都能自己修了,可是结果还是越修越坏,还是让专业的来吧,不然坏的更厉害。

网友D:
散热片上三脚的那个。

网友D:
直接买一块板换上好。几十块钱。

网友E:
散热上左边那个黑三脚的是IGBT开关管.

网友F:
图中那个三脚的就是IGBT。电磁炉使用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电源插头及插座的问题,使用时间长了常出现脏物附着而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有时好好使用着的电磁炉在插电时保险爆了,这大多是由于插电时的接触不良造成过电而损坏IGBT。只需要更换损坏的IGBT即可,但为了保险起见,更换IGBT后,用一个100W的灯泡代替保险,送电观察灯泡是否发亮,如果插电时亮一下熄了,说明电路正常,换上保险电磁炉可使用了;如果灯泡常亮,说明驱动电路等有问题,没有查出问题就不要轻易送电了,否则送一次电烧一个IGBT(指在接入发热盘的状态下)。

网友G:
楼上这招比较实在

网友E:
看了此帖,以后也可以自己修电磁炉啦.

网友H:
1楼主说的对啊。

网友I:
散热片上三脚的那个元件。
1 .  管子型号前半部分数字表示该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值,如:G40××××、20N××××就分别表示其最大工作电流为40A、20A。
2.管子型号后半部分数字则表示该管的最高耐压值,如:G×××150××、××N120x××就分别表示最高耐压值为1.5kV、1.2kV。 3.管子型号后缀字母含“D”则表示该管内含阻尼二极管。但未标“D”并不一定是无阻尼二极管,因此在检修时一定要用万用表检测验证,避免出现不应有的损失。

网友J:
散热片上有三个引脚的就是IGBT。

网友K:
仅仅知道哪个是IGBT管还远远不够,换上能用那是行大运。

网友L:
散热片上三个脚的,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那个三脚的就是IGBT。电磁炉使用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电源插头及插座的问题,使用时间长了常出现脏物附着而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有时好好使用着的电磁炉在插电时保险爆了,这大多是由于插电时的接触不良造成过电而损坏IGBT。只需要更换损坏的IGBT即可,但为了保险起见,更换IGBT后,用一个100W的灯泡代替保险,送电观察灯泡是否发亮,如果插电时亮一下熄了,说明电路正常,换上保险电磁炉可使用了;如果灯泡常亮,说明驱动电路等有问题,没有查出问题就不要轻易送电了,否则送一次电烧一个IGBT(指在接入发热盘的状态下)。

谢谢,太详细了 !

网友M:
一楼大神,就是晶闸管样子的东西~

网友N:
你连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都不认识。还是别修了

网友O:
留爪备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F:
用灯泡代替保险检修这是什么原理,
我家的小火就好,大火就炸,伤不起呀。。。

网友F:
在主电路串入灯泡实质就是降压及限流,接在爆的保险处是因为方便,正常后焊上保险即可。
IGBT损坏的原因很多,我在7楼说的只是一种原因,也是最易修复的。但如果控制电路或驱动电路有问题修起来就麻烦多了。但检查控制电路或驱动电路时,就不能串灯泡了,而是拆下发热盘通电进行检查,如测量各点电压及LM339各脚电压、各稳压管的电压等,只有都正常后才能接入发热盘,但为了稳重还是建议先串灯泡试通电,以避免判断有误再烧管。

网友Q:
7楼方法实用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就是因为不认识,才来学习呀,下次就知道了,谢谢各位的解说

网友R:
烧IGBT有可能不单是一个毛病,要小心!

网友P(2014-11-29):
我家的今天加热五秒停两秒在加热五秒停两秒,水快开的时候不加热了显示E-3.,修不好了。郁闷。

网友N:
回复 网友P:
什么牌子的,查查对应的故障代码,是不是面板,线圈温度过高

网友S(2016-03-25):
图片左上角的那个三条腿的就是,这是九阳的灶

网友T:
把原理搞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上面那个,四个脚的应该是整流桥,三个脚的那个是IGBT
正解

网友V:
修电磁炉IGBT损坏,很多原因的。不能只换IGBT.

网友W:
先查下桥 IGBT 有短路的更换后再说

网友X:
楼主连元器件都不认识居然敢维修:俺也是醉了

网友Y:
电磁炉的经典维修方法,和技术无关,拆出所有电路板,放在一瓶放了清洁剂的水里泡上,拿刷子把油刷干净,完了用电吹风吹干水,保险坏了换上保险,上电,完美。电磁炉复活了。表情如果不想清洗油污,就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Z:
散热片上三脚的是IGBT,四脚的是桥堆,烧保险需要检查这两个元件。

网友AA:
这都不认识想修好很难啊

网友AB:
回复 网友P:
这种情况是不是功率比较小啊?设定的

网友AC:
7楼的灯泡怎么接,和IGBT接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