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一台设备2个电机,主行走工作台X轴直线电机,还有一个旋转滚筒电机,绕着Y轴做旋转动作;设备生产时,要求Y轴旋转滚筒快速响应跟随X轴直线电机。
因为X轴有定位需求,所以用伺服电机,所以用位置模式,改变控制器PLC发的脉冲频率即改变X轴直线电机的速度。
至于从电机旋转,无位置定位要求,无力矩要求,只要求它紧密跟随主电机, 主电机X行走,它立刻旋转,主电机停止行走,它立刻停止,要求响应性非常好!
正常生产时,主行走X电机速度固定好以后,现场会调整从电机的旋转速度,所以从电机一定要留出速度调整的接口 。

我设想了以下几种控制从电机的方案:
1.从电机选取变频器控制。
  PLC发脉冲给主行走X轴直线电机,就同步发送一定的模拟量给变频器;  这种优点响应快,缺点个人觉得精度不够高,因为变频器接收的是模拟量,传输干扰等影响,从电机速度精度差;
2.从电机选取伺服控制
  从电机如果选取速度模式,也要靠模拟量输入改变速度,精度差; 所以从电机也用位置模式,PLC同时发两路脉冲分别给主,从电机。这种响应快,精度高,但是占用了PLC两路脉冲输出;
3.从电机选用伺服控制
  从电机用位置模式,主电机加装编码器,用主电机的编码器反馈脉冲给从滚筒电机,从电机的速度调整靠调整电子齿轮比来实现。              优点是精度最高,电子齿轮比是数字的,它的微小改变都会使从滚筒电机速度微小改变,很容易满足工艺要求;缺点是需要加编码器
4. 从电机选取伺服
  从电机速度模式,靠PLC发出的模拟量改变从滚筒电机旋转的速度;  缺点是精度不高;

大家帮我想想还有别的方式吗?
个人倾向于上述的2和3方案,我上面写的也不一定都对,还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方案3好一些,且可行。

网友B:
从电机要实现减速停车,否则主位置到,从停不下来。要给一个位置快到的信号让从减速停车。有点像电梯的平层控制。

网友C:
方案2可靠一点,一般的PLC都带有两路脉冲输出。

网友D(2015-09-02):
方案三比较好,编码器可以不用,利用X伺服驱动器发脉冲,速度随X伺服。还要注意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据说:低于额定的转速为恒力矩输出,高于额定转速恒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