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气体检测

楼主(2014-10-28):
三、四氯乙烯,环境温度300度,真空气压-100kpa,量程小于300ppm,法兰式安装

网友A:
在线分析仪没有几个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像这种环境下用什么种类检测仪比较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信不懂。
没有用过,因为偶厂检测气体的都是些露天的可燃气体检测器之类的,如此温度、压力没有用过。
但现场用了很多在线监测仪,其效果很不好,需要定期比对,但零点还是不准,比如氧含量、氨氮、臭氧、COD之类的都是摆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这方面么,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