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T龙门吊电机

楼主(2014-10-28):
10T龙门吊所需电气元器件材料

网友A:
是需要十吨龙门吊的材料清单吗还是选型?

网友B:
楼主准备自己搞一个啊

网友C:
电器原件好找

网友D:
比较复杂

网友E:
百度个电路图,对比着就可以列个清单啦!

网友F:
控制几只电机的事,每种电机正反转。加装限位开关。

网友G:
说明白你的控制要求几个电机,怎么运行的多大功率,才能配多大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