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MCGS触摸屏会死机吗?死机后会影响PLC吗?为什么会死机?如何解决啊?

网友A: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网友B:
死了就关闭电源重启;

网友C:
死机的问题比较复杂
肯定会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看门狗肯定会有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还是很少有遇到死机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看门狗肯定会有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还是很少有遇到死机的现象!

MCGS销售人员在演示屏幕校正功能时死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看门狗肯定会有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还是很少有遇到死机的现象!

MCGS销售人员在演示屏幕校正功能时死机了~
那叫时光停留,您不懂。

网友G:
会死机,俺遇到过,后来查出来是因为干扰引起的,死机就是触摸屏没变化步映像PLC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看门狗肯定会有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还是很少有遇到死机的现象!

MCGS销售人员在演示屏幕校正功能时死机了~
那叫时光停留,您不懂。
正解!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好有才!!

网友I:
会死机,会影响PLC运行,因为通信会终止。

网友J:
这玩意有时会反映特迟钝,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死掉不动的屏,看屏的程序,一般不影响主机运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有时会反映特迟钝,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死掉不动的屏,看屏的程序,一般不影响主机运行
原来是反映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