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选型

楼主(2014-10-28):
求助:伺服放大器功率模块(东芝A50L-1-0221)损坏,现手上有富士功率模块(A50L-0001-0175/M)请问可以替代吗?
或者可以用哪种功率模块可以替代。

网友A:
电流好像有差异哦!

网友B:
不可以电流小了。

网友B:
你那个伺服输入电压时多少,富士模块耐压是600V的,380VAC输入是不可以用的,耐压小了,要用1200VDC耐压的

网友C:
如果伺服实际的输出电流不大于40A,输入电压是200V的可以用富士的。

楼主(2014-12-03):
输入电压是三相200V,伺服电机功率7.5KW。同型号的机器起动电流在3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