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一滑台上面带着一个圆刀电机,高速旋转,滑台电机拖着圆刀架前后移动,从而实现前后切割的目的;当产品定型以后这个滑台电机的工作就是从起点运动到终点然后退回到起点,距离终点的距离大概2米左右,工作频率是1分钟15次,功率嘛很小24V直流的;现在我纠结的是到底是用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的直流电机?
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实现定位,但用普通的直流电机+两个限位开关,也可以满足工艺要求,因为工艺上只要起点和终点位置差几个MM都甚至1-2CM都无所谓5
如果用步进电机,每分钟来来回回20次,每次又不能回零,最后累计的话误差估计还不如加限位开关呢吧?
到底该选择哪种电机呢?
1.电机运动的速度大概要求1米/秒左右;
2.工作频率1分钟15次;
3.如果用普通直流电机遇到限位开关以后应立即断电;

网友A:
还是用步进电机好,工作稳定,高频率正反转的直流电机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