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 CT DSP 变频器同行不 ?

楼主(2014-10-28):
求助各位大侠,现场一台 CT DSP 变频器出现故障报警,更换过 驱动器,现在无法工作,需要哪些软件来下载什么吗 ?
这个是使用 CT PRO 软件下载程序吗 ?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B:
被艾默生收购了。好难修的东西,还带伺服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也就是一个变频伺服,不插扩展模块就是简单的变频器使用也可以,插上扩展功能模块,写上运行程序就是一个伺服

网友C:
最近在修一个CT15KW的机器,机器开关电源故障,修了好几天元件几乎全部更换掉了,也没有修好!现在梳理下思路再继续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修一个CT15KW的机器,机器开关电源故障,修了好几天元件几乎全部更换掉了,也没有修好!现在梳理下思路再继续维修
开关电源不能空载,不然有可能不启动。驱动光耦用的电源滤波电容是贴片瓷片。

楼主:
在国内对 CT 变频伺服精通的高手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