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外部接线

楼主(2014-10-28):
台达外部接线输入是用PLC电源吗

网友A:
ES/EH交流电源供电的PLC有提供传感器电源;SS直流电源供电的PLC没有提供传感器电源。

网友B:
台达的输入是需要外部DC24V电源的,至于这个电源,你可以用PLC自带的,也可以使用外部开关电源来提供;

网友C:
建议使用外部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师付,我学会了外部接线

楼主:
谢谢各位师付指点,我学会了外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