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我的PLC都是三菱的,输出端接的大部分是4.5W的电磁阀,没有加中间继电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烧Y点/

网友A:
从安全角度还是接继电器较好,因为这相当于一个隔离措施,PLC毕竟是一个精密价格搞得设备,而现场的用电仪表受使用状况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加个继电器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同时大量的同时启用也不回对PLC产生冲击。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控制电磁阀没事的,我也是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C:
最好是加个继电器转下。不过,选型行的话,直接也没问题。

网友D:
是的继电器输出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E:
直接驱动小型负载,这是PLC最大的优势所在。否则PLC的通途会受到制约的。楼主应该放心使用。开关量输出的驱动能力应该是100mA以上1A一下级别的。

网友F:
4楼正解,晶体管输出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如果通断特别频繁,那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H: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I:
工业上用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J:
可以接,但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

网友K:
如果是继电器型的,带这么小的负载没必须加,直接驱动;
晶体管的话建议还是加继电器;

网友L:
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控制电磁阀是可以的,每个回路加一个1A的保险就没事了,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M:
晶体管的最好用继电器转一下,继电器的可以尝试

网友N:
如果通断特别频繁,那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转换下。如果是继电器型的,带这么小的负载没必须加,直接驱动;
晶体管的话建议还是加继电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继电器型的,带这么小的负载没必须加,直接驱动;
晶体管的话建议还是加继电器;
这样做最好。

网友P:
加上吧,这样保险,何况继电器又不大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问必须是1A 的吗,2A与5A的可以吗

网友Q: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一般标示1点2A,输出4.5W的电磁阀直接驱动就可以了。中间接个继电器,不也是PLC直接驱动感性负载么?

网友R:
   需要规划:FX1S为例:
    继电器输出型负荷能力:2A/点,8A/COM端子
    晶体管输出型负荷能力:0.5A/点,0.8A/4点

楼主:
手册上说接二极管,大家有没有接呢

楼主:
我的机器每天24小时工作,每分钟每一个输出动作50次,PLC半年后怎么就有2个点坏了,其他的点又没有问题?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我真的头都大了,这样下去输出余量都要用光了。老板骂死了

网友A:
偶平常干现场干的较多,现场的故障五花八门,其中就有很多电源线短路的,还有很多电源对地的,这种现象如果直接接卡件对卡件是一个很大考验,甚至有的都并入了强电压。

网友S:
推荐晶体管PLC+中继,因晶体管无动作次数寿命限制,运行寿命长,对客户的感觉就是稳定,若中继坏了更换成本低廉不伤及PLC;若柜体空间有限可选用继电器型输出的PLC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每天24小时工作,每分钟每一个输出动作50次,PLC半年后怎么就有2个点坏了,其他的点又没有问题?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我真的头都大了,这样下去输出余量都要用光了。老板骂死了
可以在PLC输出和负载中间加固态继电器,这样做寿命肯定超过1年

网友T:
加吧 没省几个钱,回头烧触点,那就麻烦了。

网友U:
小功率,无所谓啦

网友V:
最好是加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