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千伏绕线转子进相器求教

楼主(2014-10-28):
这是10千伏绕线转子进相器原理图,对其中原理不理解,请教进退相原理及接线方法。

网友A:
襄阳腾辉?售后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B:
原理复杂,你是维修还是设计,维修就简单了,懂得了接触器那个先动作,起啥作用,会动作,无故障就行,进相时电流异常,量一下可控硅好坏,全是好的就打到试验位置,进相量触发,看触发有毛病没,可以换触发板或主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网友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