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29):
用户送来一台德力西CDI9200-110KW变频器带110KW电机说报警不能用,换了别的牌子就能正常使用。我给电查出故障代码依次是加速过流,其次是 减速过流,最后是恒速过流,再查参数发现力矩补偿高的离谱达到25%!询问用户电工得知,力矩补偿是因为先前报过流查说明书之后才设置上去的。降低力矩才是正解,说明书上说要补偿力矩。

网友A:
应该是降啊
怎么会是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加速过流,减速过流,恒速过流。
这全过流。
换个其他变频器就正常,那么与电机、绝缘、线缆就没有关系,从说明书故障处理上看除了转矩补偿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C:
估计变频器还是有故障,要仔细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