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如题。
感觉不太好用,如采用仿真电路实例,原来的好用,(如振荡电路)稍微改动电容或电阻值,就无振荡波形输出了。实际上应该是照常有振荡信号输出的。
有用过的朋友吗?请说说相关设置及用法。

网友A:
只用过multisim。

网友B:
multisim仿真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ltisim仿真效果好。
朋友有无软件安装资料及相关应用资料?能否上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
感觉不太好用,如采用仿真电路实例,原来的好用,(如振荡电路)稍微改动电容或电阻值,就无振荡波形输出了。实际上应该是照常有振荡信号输出的。
有用过的朋友吗?请说说相关设置及用法。
楼主用99SE仿真成功过?反正我是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421168651&uk=3909187214
multisim12.0
谢谢,谢谢!在应用上可能跟multisim10差别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
感觉不太好用,如采用仿真电路实例,原来的好用,(如振荡电路)稍微改动电容或电阻值,就无振荡波形输出了。实际上应该是照常有振荡信号输出的。
有用过的朋友吗?请说说相关设置及用法。
楼主用99SE仿真成功过?反正我是没成功过!
试了几次,偶尔有一次成功,确实不好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怎么用过,应该是差不多的。
最早用的是circuit maker学生版是从电子报上看到的,做高频课程设计模拟过震荡电路感觉不错,现在不会用了

网友D:
一般,multisim仿真应该可以。具体也要看电路的特点的。 咸老师,可以先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