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冲床双联阀增加故障报警 需要改PLC程序 有会改这类程序的么
或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方案

网友A:
程序没加密就可以

网友B:
用的哪个牌子的PLC?

楼主:
PLC 是用OMRON的 应该能实现;具体的实施方案该怎么写?求助啊

网友C:
什么情况下的故障,如何形式报警呢?

网友D:
双联阀上加什么报警,这东西如果有问题的话一见就看出来了,不是不工作就是一直工作不停,这个没必要,要加可以加个气压报警,低于六公斤就不工作,防止气压过低的时候辅助气缸出问题,另外有能力的话可以加上压力报警,这个要另加气液转换缸及压力传感器和溢流阀,用于显示压力和防过载。主要的保护就是安全光栅,不过这东西好点的冲床都自带,不带的话就需要另加了,这个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