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西门子1P断路器单是火线。

西门子1P+N断路器是火线+零线。

断路器,俗称单片,推荐选用1P+N规格,当一线路短路时,它会及时切断此线路,且不会影响其他线路的正常用电。

1P规格的则会同时切断整个家庭的用电。可与www.china-siemens.cn小编交流分享经验

网友A:
这个是错误的,所谓的+N是指在断路器断开状态下,它N还是可以接通的,也就说+N的这个端子2端是永远通着的,不会断开的,因为电业有规定零线不能加断路器、熔断器。有意外造成N断了,L没断,有可能损坏设备的。

网友B:
1P是控制单相的,1P+N也就是漏电保护器

网友C:
赞同楼上说法

网友D:
1楼讲得对

网友E:
楼主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1P+N(或者1PN)中的N是表示开关内的N极不带保护元件(即没有保护功能),但是否断开,则要看各厂家的产品具体结构。

有的厂家的产品N极是断开的,有些厂家的产品N极是不断开的,甚至有些厂家不同型号的产品中有的断开,有的不断开,具体以实物为准,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