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控制

楼主(2014-10-29):
变频器用模拟量进行控制,0--10V电源控制柜没有,可否就采用变频器自身的+10V端子的电源加电位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就应该这样。那个+10V的电源,就是给用户加电位器使用的。

网友B:
变频器手册上一般都给标出外部控制频率的接线方式,只要电阻的阻值选得合理就行

网友C:
是这样的,但你参数也要相应设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是用这个10V的啊

网友E:
这个10v就是留给外部电位器用的啊

网友F:
看看说明书吧11

网友G:
变频器的1234端子就是专门给0-10v的外接电位器

网友H:
这个10V就是给你这个用的啊

网友I:
本来就是那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