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有问题没有?求指导!

楼主(2014-10-29):
这是讲基尔霍夫定律的,看的电源有问题,不知是对是错!

网友A:
偶也是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国的书翻译过来的。有几处错地方,今天看这图觉得不对劲啊!

网友B:
貌似可以经过旋转将图片摆正,这样看着挺累的

网友C:
没看出错误呀,楼主你认为哪错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看图是三个电池组串联的模式连接,这个还是中规中矩的,看一看注电的电路考试,那才叫变态什么样式的电源都组合在一起,从现实应用看都很可笑,纯粹是为了考试而考试的理论电路。

网友A:
楼主是否感觉那十伏的电池组的正负号花错了,嘿嘿。。。
这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感觉那十伏的电池组的正负号花错了,嘿嘿。。。
这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分析了。
不是画错了,就是那样来的,为了算电位,但是总感觉电流到哪会出问题!

网友D:
看着好累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感觉那十伏的电池组的正负号花错了,嘿嘿。。。
这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分析了。
不是画错了,就是那样来的,为了算电位,但是总感觉电流到哪会出问题!
   这个不复杂.
   电流=(20+5-10)/(200+800+900+500)=0.00625安.
   电流流向:20V电源正极--R1--5V电源负极--5V电源正极--R2--10V电源正极(注意:这个电源此时的身份是负载)--10V电源负极--R3--R4--20V电源负极--20V电源正极.
   电位,以20V电源负极为0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感觉那十伏的电池组的正负号花错了,嘿嘿。。。
这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分析了。
不是画错了,就是那样来的,为了算电位,但是总感觉电流到哪会出问题!
   这个不复杂.
   电流=(20+5-10)/(200+800+900+500)=0.00625安.
   电流流向:20V电源正极--R1--5V电源负极--5V电源正极--R2--10V电源正极(注意:这个电源此时的身份是负载)--10V电源负极--R3--R4--20V电源负极--20V电源正极.
   电位,以20V电源负极为0参考点.
从正极出来通过r2后,怎样再流过另一个电池的正极到他的负极?不起冲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那个10V的电源被击穿了,就如同一个二极管了,电容一样的结构,反正起本身原本带有一个电势,但接通外部电路后,原有的电势被冲掉,成了一个纯导体了,而外部的电源电势也被抵消起本身电势的大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感觉那十伏的电池组的正负号花错了,嘿嘿。。。
这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分析了。
不是画错了,就是那样来的,为了算电位,但是总感觉电流到哪会出问题!
   这个不复杂.
   电流=(20+5-10)/(200+800+900+500)=0.00625安.
   电流流向:20V电源正极--R1--5V电源负极--5V电源正极--R2--10V电源正极(注意:这个电源此时的身份是负载)--10V电源负极--R3--R4--20V电源负极--20V电源正极.
   电位,以20V电源负极为0参考点.
从正极出来通过r2后,怎样再流过另一个电池的正极到他的负极?不起冲突?
   不冲突啊,U3(10V电源此时身份是是反电动势或称负载,不是电源,此时电流是给这个电源充电)
   简单说:10V电源在这个回路中被充电.

网友F:
你就认为这个电源没有发出功率,是在吸收功率

楼主:
谢谢大家慷慨的帮忙!

网友G:
这个图是电工学里最基础的一部分,从能量守恒定理出发,电流的方向是跟等效后电源正极出发而回到负极,显然,此图等效电压为U=U1+U2-U3,那么U=15V,电流方向为顺时针方向。R总=200+800+900+500,即R总为2400欧姆。线路电流为15/2400=6.25mA.至于电位参考点可由你自已定在任意处,算出来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谢谢前辈!

网友H:
看的头都偏了

网友A:
刚开始看电工基础时偶也很不理解,主要与现实的思维不一样,特别一些试题还说那个电源吸收功率多少,偶纳闷啊,电源不是发出功率么?最后头都想大了,索性不想了,他说吸收就吸收呗。

网友I:
3年后又见理论。。记得大学电工还挂科了,现在却励志要成为一名电工~~表情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看电工基础时偶也很不理解,主要与现实的思维不一样,特别一些试题还说那个电源吸收功率多少,偶纳闷啊,电源不是发出功率么?最后头都想大了,索性不想了,他说吸收就吸收呗。
   发出功率的是电源,是供应能量的。
   电源吸收功率是指这个电源被充电。
   比如你的电瓶车的电瓶,骑行的时候是对外供电的,这个时候是供电的电源。
   电瓶车的电瓶充电时,电瓶这时候是被充电的,是负载,不是电源,此时的电源是充电机。

网友J:
嗯,楼上的讲解很好呦,受教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好,最形象的比喻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多谢了,豁然开朗。

网友K:
简单串联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