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如题,如知道的前辈告知,谢谢。

网友A:
采用屏蔽电缆,1个平方单股铜芯线即可。毕竟是直流输出小电流传输。

网友B:
对电线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铜导线都可以使用。只是要根据使用现场的实际决定是否需要抗干扰,还有就是距离太远时的导线电阻问题。

网友C:
带屏蔽即可,注意不要把强电误接

网友D:
俺在现场的建议:双绞屏蔽电缆。

网友E:
这个属于仪表信号专用线,必须是带屏蔽的多芯软线。

网友F:
主要考虑抗干扰和机械强度,电线电阻不用考虑,一般4-20ma传感器带2个250欧负载没问题。

网友G:
用屏蔽线 屏蔽层接线地

网友H:
看使用场合,我这边温控输出直接用两条普通的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使用场合,我这边温控输出直接用两条普通的线。
不是出了问题才用的啊

网友J:
最好用屏蔽

网友K:
看现场 带不带屏蔽的我都用过

网友L:
有屏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