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锁不住

楼主(2014-10-29):
今天公司一800T压力机电机,按住启动按钮启动,松开就停。

网友A:
接触器的自保回路有问题造成锁不住。

网友B:
重点检查接触器的自保辅助触点和线圈两端电压!

网友C:
同意LS的说法,要嘛就是自锁电路问题,要不就是线圈部分问题。

网友D:
和线圈没关系,按启动会吸合了,主要是起保回路的触点与接头重点排查

网友E:
应该是停止按钮和自保触点之间的问题了。查查线路。

网友F:
NO  NC这两个出问题了。。。

网友G:
辅助触点不好了!断开主电路,测量一下!

网友H:
现在只有点动动作,应该是没有自锁功能。

网友I:
查接触器自锁触头上的线有没松了,触头有没有故障或接触器有故障等等都要检查

网友J:
也有可能电压不够,还的测一下电压

网友K:
你所说就是点动状态,没有连续工作功能,检查下自保电路。自保电路问题。

网友L:
检查下自保电路。自保电路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K:
能问这个问题的,他还会问你,什么是自保电路。

网友K:
自保也称自锁,就是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头与按钮的常开触头并联。楼主的故障是自保(自锁)电路存在问题。如图所示:启动按钮常开与接触器辅助KM常开并联。

网友N:
是不是辅助触点有问题啊

网友O:
检查接触器的自锁触点及相关线路。

网友P:
应该是自锁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Q:
检查自锁电路

网友R:
哈哈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工基本功能,想比楼主不会弄不懂。
也许它的控制就是选在了点动,只是。。。。。。

网友S:
90%的是自锁线路问题,

网友T:
常开触点坏了,加一个辅助触点就好了

网友U:
如果铁心有油泥也会造成接触器不能自保的

网友V:
自锁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W:
自锁线路和辅助触点问题,电压不够只是会产生线圈要吸不吸的样了,也就是你不松手线圈一样爱吸不吸的。

网友X:
这个问题不难呀。

网友Y:
能启动,证明电路没有问题,松开停止,那么就说启动回路还没接通,是否是自锁的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Z:
自锁那一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