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厂里一套加氢脱酸设备,由于是高压危险生产工艺,因此液位测量使用了多种型号仪表多套检测方案,一个液位指标至少四台仪表,作为三取二连锁和一套控制检测方案,其中很多液位检测用的是导播雷达,现场使用中常常出现雷达液位计失灵现象,就是有的画直线,有的大幅度跳变,现场由于雷达液位计检测管中的介质含有高浓度H2S,现场维修排污都很小心也很头疼,能不排污的就不排污了,经过一年多的故障处理摸索出一个经验:显示失灵的导播雷达断电重启后大部分就会回复正常。
偶的疑问,为什么失灵的导播雷达液位计,断电重启就回复正常了呢?
故障原因是什么?
断电后故障就能够自动消失么?

网友A:
上电时复位,从新运行就好说明是假死机。

楼主:
如果是死机的化,其液面应该保持不变,但有的时候这型号的导播雷达信号是变化的,只不过是不规则的跳变,在与调节阀构成回路时,调节阀在全开时变化显著,而在关闭其却不变化,好多次都是怀疑调节阀的问题,但现场查看调节阀动作良好,而导播雷达断电重启后就正常。

网友B:
断电重启后正常,说明问题没找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为排除故障,自己的工作时间内不出问题就行,哪管从根上解决掉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受益匪浅。
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