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厂里用了多套西门子300PLC,大部分的控制柜都正常,很少出现烧模块的现象,但有三套间歇性生产设备的PLC300常常出现模块通道被烧,甚至整块卡件所有通路都损坏的现象,其主要是电流输入模块,位置不固定,不是什么原因,是卡件的问题还是现场的电磁干扰,现场的信号直接进卡件,没有隔离端子安全栅之类。

网友A:
不是自带光电隔离的麽,一般不加隔离栅的话,特别注意现场接线,检查下就地。看是不是跟强电离得近

网友B:
看起来得加隔离端子和安全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