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就是我有32种数据,每种数据里面又有400组数据,相当于每一400组数据前面有个编号,我称它为文件编号。然后把这32*400组数据通过配方的形式全部放到屏上去,再将要加工的工件数据文件编号下到PLC里,对应PLC中400个寄存器。现在我可以通过配方一次性将400组数据下到PLC里(用了将近10S的时间才全部更新完毕),但我只做了一个文件编号的,现在是我怎么在屏上做32个文件编号的,只用400个数值输入输出原件,然后当要用到这个文件编号的数据时我可以通过一个数值输入原件输入编号可以把它调出来下到PLC里去。还可以做个查找的文件编号?各位大神帮帮忙,这是一个机械加工设备的项目,下位程序都调通了,现在是这个上位界面这个让我为难,项目又急,4号要交到客户的客户那边去,鸭梨山大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配方是可以通过索引寄存器完成的,LW9200 ,地址索引寄存器 ,就是让你使用的地址产生偏差,你可以在你做的数值元件上勾选使用地址索引寄存器,然后往LW9200送人数据如10 ,那你勾选使用索引寄存器的地址都会自动加10;通过编号来搜索配方,这个可以实现但是比较复杂需要使用到宏指令了,威纶通官网--下载中心--范例教程中是有配方插入、删除的示列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必须用脚本,和索引寄存器
我的是
19个工艺数据,每个20个数据存储
脚本如下
--------------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d,e
GetData(b,"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4,1)//取刷新时间
for a=0 to 9
c=1+a
d=c*b
e=605+a
SetData(d,"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e,1)
next a
end macro_command

32位数据操作脚本,16位数据就不用这个脚本了
-------------------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mingchen_rw81,pingzhong_lw80,cuxi_rw80
short dingsuA_d128,dingsuB_d129,niandu_d131,qianshenbi_d133,jiaodubianhuatidu_d132,zhouqi1_d164
short zhouqi2_d165,zhixingcishu1_d184,zhixingcishu2_d185,longdaiAxiuzheng_d166,longdaiBxiuzheng_d167
short chaoweixiuzheng_d168,juanraoxiuzheng_d169,a,c,d
float diyijiaodu_rw0,dierjiaodu_rw2
bool nianxiang_m385
GetData(a,"Local HMI",lw,9201,1)//取工艺号
GetData(pingzhong_lw80,"Local HMI",rw,82,1)//取品种
c=a+440
SetData(pingzhong_lw80,"Local HMI",rw,c,1)
GetData(dingsuA_d128,"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28,1)//取定速A
c=a+100
SetData(dingsuA_d128,"Local HMI",rw,c,1)
GetData(dingsuB_d129,"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29,1)//取定速B
c=a+120
SetData(dingsuB_d129,"Local HMI",rw,c,1)
GetData(niandu_d131,"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1,1)//取捻度
c=a+140
SetData(niandu_d131,"Local HMI",rw,c,1)
GetData(diyijiaodu_rw0,"Local HMI",rw,0,1)//取第一角度
c=2*a+460
d=2*a
SetData(diyijiaodu_rw0,"Local HMI",rw,c,1)
GetData(qianshenbi_d133,"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3,1)//去牵伸比
c=a+180
SetData(qianshenbi_d133,"Local HMI",rw,c,1)
GetData(nianxiang_m3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200,1)//取捻向
c=a+160
SetData(nianxiang_m385,"Local HMI",RW,c,1)
GetData(longdaiAxiuzheng_d166,"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6,1)//取龙带A修正
c=a+200
SetData(longdaiAxiuzheng_d166,"Local HMI",rw,c,1)
GetData(longdaiBxiuzheng_d167,"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7,1)//龙带B修正
c=a+220
SetData(longdaiBxiuzheng_d167,"Local HMI",rw,c,1)
GetData(chaoweixiuzheng_d168,"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8,1)//取超喂修正
c=a+240
SetData(chaoweixiuzheng_d168,"Local HMI",rw,c,1)
GetData(juanraoxiuzheng_d169,"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9,1)//取卷绕修正
c=a+260
SetData(juanraoxiuzheng_d169,"Local HMI",rw,c,1)
GetData(dierjiaodu_rw2,"Local HMI",rw,2,1)//取第二角度
c=2*a+500
SetData(dierjiaodu_rw2,"Local HMI",rw,c,1)
GetData(jiaodubianhuatidu_d132,"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2,1)//取角度变化梯度
c=a+300
SetData(jiaodubianhuatidu_d132,"Local HMI",rw,c,1)
GetData(zhouqi1_d164,"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4,1)//取周期1
c=a+320
SetData(zhouqi1_d164,"Local HMI",rw,c,1)
GetData(zhouqi2_d16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5,1)//取周期2
c=a+340
SetData(zhouqi2_d165,"Local HMI",rw,c,1)
GetData(zhixingcishu1_d184,"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84,1)//去执行次数1
c=a+360
SetData(zhixingcishu1_d184,"Local HMI",rw,c,1)
GetData(zhixingcishu2_d1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85,1)//去执行次数2
c=a+380
SetData(zhixingcishu2_d185,"Local HMI",rw,c,1)
GetData(cuxi_rw80,"Local HMI",rw,80,1)//去丝线粗细
c=a+400
SetData(cuxi_rw80,"Local HMI",rw,c,1)
GetData(mingchen_rw81,"Local HMI",rw,81,1)//去工艺名称
c=a+420
SetData(mingchen_rw81,"Local HMI",rw,c,1)
end macro_command
读取数据脚本
------------------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mingchen_rw81,pingzhong_lw80,cuxi_rw80
short dingsuA_d128,dingsuB_d129,niandu_d131,qianshenbi_d133,jiaodubianhuatidu_d132,zhouqi1_d164
short zhouqi2_d165,zhixingcishu1_d184,zhixingcishu2_d185,longdaiAxiuzheng_d166,longdaiBxiuzheng_d167
short chaoweixiuzheng_d168,juanraoxiuzheng_d169,a,c
float diyijiaodu_rw0,dierjiaodu_rw2
bool nianxiang_m385
GetData(a,"Local HMI",lw,9201,1)//取工艺号
c=a+440
GetData(pingzhong_lw80,"Local HMI",rw,c,1)//取品种
SetData(pingzhong_lw80,"Local HMI",rw,82,1)
c=a+100
GetData(dingsuA_d128,"Local HMI",rw,c,1)//取定速A
SetData(dingsuA_d128,"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28,1)
c=a+120
GetData(dingsuB_d129,"Local HMI",rw,c,1)//取定速B
SetData(dingsuB_d129,"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29,1)
c=a+140
GetData(niandu_d131,"Local HMI",rw,c,1)//取捻度
SetData(niandu_d131,"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1,1)
c=2*a+460
GetData(diyijiaodu_rw0,"Local HMI",rw,c,1)//取第一角度
SetData(diyijiaodu_rw0,"Local HMI",rw,0,1)
c=a+180
GetData(qianshenbi_d133,"Local HMI",rw,c,1)//去牵伸比
SetData(qianshenbi_d133,"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3,1)
c=a+160
GetData(nianxiang_m385,"Local HMI",RW,c,1)//取捻向
SetData(nianxiang_m3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200,1)
c=a+200
GetData(longdaiAxiuzheng_d166,"Local HMI",rw,c,1)//取龙带A修正
SetData(longdaiAxiuzheng_d166,"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6,1)
c=a+220
GetData(longdaiBxiuzheng_d167,"Local HMI",rw,c,1)//龙带B修正
SetData(longdaiBxiuzheng_d167,"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7,1)
c=a+240
GetData(chaoweixiuzheng_d168,"Local HMI",rw,c,1)//取超喂修正
SetData(chaoweixiuzheng_d168,"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8,1)
c=a+260
GetData(juanraoxiuzheng_d169,"Local HMI",rw,c,1)//取卷绕修正
SetData(juanraoxiuzheng_d169,"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9,1)
c=2*a+500
GetData(dierjiaodu_rw2,"Local HMI",rw,c,1)//取第二角度
SetData(dierjiaodu_rw2,"Local HMI",rw,2,1)
c=a+300
GetData(jiaodubianhuatidu_d132,"Local HMI",rw,c,1)//取角度变化梯度
SetData(zhouqi1_d164,"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4,1)
c=a+320
GetData(zhouqi1_d164,"Local HMI",rw,c,1)//取周期1
SetData(jiaodubianhuatidu_d132,"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32,1)
c=a+340
GetData(zhouqi2_d165,"Local HMI",rw,c,1)//取周期2
SetData(zhouqi2_d16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65,1)
c=a+360
GetData(zhixingcishu1_d184,"Local HMI",rw,c,1)//去执行次数1
SetData(zhixingcishu1_d184,"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84,1)
c=a+380
GetData(zhixingcishu2_d185,"Local HMI",rw,c,1)//去执行次数2
SetData(zhixingcishu2_d1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85,1)
c=a+400
GetData(cuxi_rw80,"Local HMI",rw,c,1)//去丝线粗细
SetData(cuxi_rw80,"Local HMI",rw,80,1)
c=a+420
GetData(mingchen_rw81,"Local HMI",rw,c,1)//去工艺名称
SetData(mingchen_rw81,"Local HMI",rw,81,1)
end macro_command

存储数据脚本

具体方法你还是咨询威纶客服,和下载官网文件自己研究因为具体工艺应用不同
这些方法还可以简化的

楼主帮我回个帖子谢谢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