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ADP软件编辑好资料后上传到触摸屏,却显示通讯1异常?以前传送时是可以的,由于我的电脑从新做了一次系统所以再传送时就不行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呵呵;系统里设定的下载通讯口是COM1还是COM2,那么你用的电缆对应就要接到COM1或COM2上;

网友B:
设置正确的COM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电脑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端口-COM1    ADP软件-应用-设定工作参数-连线-通讯口\连线方式:COM1
这两个都设置为COM1     当把程序传入触摸屏后,显示通讯异常 COM1 connection 1   触摸屏反应也慢!
请帮忙!

网友A:
呵呵;那你的电缆屏这一端是9PIN还是25P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搞好,谢谢你的帮助!我把PLC与触摸屏连接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之前一直没连

网友A:
说了半天你是连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