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9):
先来个全景,左右开弓,生产起来很好看的,好像效率很高的样子,我公司做的都是左右开弓的,不知道为什么兄弟公司做的都是单工位的,呵呵~~~~~~·

这就是我发贴发牢骚的触摸屏,之前发了好多牢骚,是因为刚开始玩这个屏,什么都从头开始弄,后来才发现这是个好东西,比他贵N倍的屏也不见得比他多多少功能,一般用到的它都有了,性价比一流!
还有这个穿透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现在只能在9600上穿透,现在还没办法提高,希望厂家有办法提高速度。
后面图,从左到右是机器人控制柜,变压器,plc控制柜。中间是检修或示教时的门,门上装了个安全开关,安全第一!呵呵~~~~~~~~~~·
PLC电箱,简单得几乎没得再简单了,开始连开关电源都想省了,呵呵~~~~~~~~~
这可是个好东西,和机器人通讯的CC-LINK模块,省了俺好多时间和材料

楼主:
FX3U的PLC,暂时只用了一千步左右,呵呵,有点大财小用了!没办法,谁叫俺不会编通信指令哦~~~~~~

楼主:
占3楼
小机器人,这小机器人示教真方便,一天时间就搞定两边了。

还有个暂停功能,光栅动作了可以暂停,重新启动后可以接着动作,省了个归原点的过程。
这又是个好东西,呵呵,这玩意是干什么的?大家先猜猜看。

楼主:
占5楼

晚了,先睡觉了,呵呵

大家指点一下,给点意见,下次再改善~~~~~~~~

网友A:
控制柜下面全是接线端子吗?有点浪费空间,为何不用多层端子。

楼主:
呵呵,一年没做几次这种活,一看就知道不是内行做的~~~~~~~~~~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B:
柜子有点浪费,太大了点,而且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的驱动器怎么就放在外面

网友D:
    自己做的,不错.

网友E:
不错 搞的好啊

网友F:
PLC上面那个是什么啊

网友G:
安川的机器人怎么和3U的PLC进行连接通信的?
楼主介绍一下方案呗,或者说一下实现的思路供我们参考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川的机器人怎么和3U的PLC进行连接通信的?
楼主介绍一下方案呗,或者说一下实现的思路供我们参考参考
看样子好像是cc link吧
不错啊
我没看到接线端子那个照片,是不是楼主删了?
我想说,多层端子看着好看,维修起来不太方便

我最近打算用300PLC通过DP总线连ABB的机器人呢,
试着玩玩,可惜不知道怎么编机器人的程序,硬伤啊!

楼主:
不好意思,手头接触的都是日系的,没玩过abb,我是先把手册看上几遍,觉得差不多了再操作,当然有现成的借鉴那是最快学会的,靠厂家那一点时间培训是搞不定的,只能学习到简单的操作。
其实NB的不是编程的人,而是设计机器人的人,我们只是想办法用到最好而已,这和plc是一样的

网友I:
看着很眼熟,我厂里也很多安川首钢的机器人,PLC柜和机器人是通过cc-link通讯的

网友J:
羡慕楼主有这种条件,赞

网友K:
看起来不错,期待更全面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柜子是太大了,当初是考虑上部没有限制所以就加高了,说到底是嫌麻烦,呵呵,一切为自己好做~~~~~~

至于散热完全不必担心,就是因为柜子够大。

风扇之类的在不得已的时候再用吧。

维护过有风扇电箱的人估计体会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柜下面全是接线端子吗?有点浪费空间,为何不用多层端子。

考虑过欧式端子,欧式端子更节省空间,但总觉得插的不稳当,而且如果要并线好像更不稳当。

个人觉得,现在买个铜端子排都要找很久的情况下,还是简单一点好了。

现实情况是如果你不说要铜端子排只说买端子排的话,商家会马上把铁的拿出来给你~~~~~~~

网友L:
不错,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你说的安全门就是可以上锁的那个么?

楼主:
我说的安全门其实就是检修或本来

网友M:
期待下文。。。楼主上传个机器人运行视频或者什么的。。。。。。。。别辜负众望啊

网友N:
大神。绑定。

网友O:
莫非这台机器是用来打螺丝的,螺丝机貌似和我们厂的是一个牌子的,只是装螺丝的地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