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4-10-30):
对PLC与变频器通讯方面比较陌生,看了几个案例,每个品牌的变频器通讯使用的校验计算都不一样?有些计算有点复杂,可以取消校验么,或校验计算能通用么?

网友A:
  RTU的复杂点,ASCII还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PLC与变频器通讯方面比较陌生,看了几个案例,每个品牌的变频器通讯使用的校验计算都不一样?有些计算有点复杂,可以取消校验么,或校验计算能通用么?
一般来说都是MODBUS RTU串口通信 QQ149034219

网友C:
取消校验你怎么写啊,如果只读还可以,初始化先算出来,但出现错误了解码出来上位显示也乱。还是不能取消校验,按通讯协议的校验格式慢慢想,不是很复杂,不用校验的你都做出来了,加个校验没问题。

网友D:
通讯的校验是奇偶校验,是需要设置的,也是通讯协议里的一部分。

网友A:
   出错没有危害的可以不校验

网友E:
是否需要校验要看变频器的设计,变频器要求校验,你就必须校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