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前几天去了一个领导家检查电线, 我们公司领导多,以前没有见过这个领导,就是办公室搞财务的吧,还是别人介绍让我去他家的,因为住在我们小区。
   他家电的问题就是插座不插任何东西, 送电跳闸,他家里的总开关不跳,跳楼下电表后的总开关。我进门的时候看他他自己就在搞,他把很多插座都拆开来。自己在墙壁外面接了一些线。 他说他已经搞了几天了, 找到一个地方有问题,但是还是跳。
   我测了一下,用万用表测量三根线,用低档基本量不通,用2000K档可以测出800K以上的电阻。我问他为什么外面接线,他说那段线有问题,他不合闸,只要地线和零线短接,整个单元的总开关都会跳。我试了一下,还真是。
   他说装修住了好多年了,都没有出过问题, 就是隔壁装修有次打冲击钻,打到电线了,跳了总闸, 从此就不正常了。 问题是这段线不用,为什么还是跳呢?
   于是我一段一段插座断开试验,发现还是那面墙的另外一个插座有问题,断开就好了,甩开那个插座,2000K档都测不出电阻。
   由此可见找故障每个细节信息都很重要。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隔壁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跳总闸不跳他们两家的分支开关?  为什么搞得一面墙的电线都有问题? 那段线他们是分开了,测量地线还是通的, 如果是隔壁接起了? 为什么隔壁不出问题? 不跳闸? 为什么一段线的问题是跳单元总闸,一段线的问题是只跳他们家的电表后面的开关?

    想起来还真是复杂, 有兴趣的能否画个图分析分析?

网友A:
一头雾水!

网友B:
    隔壁的只要自己好用,哪里会管别人如何.

网友C:
没有见到现场情况很难分析的,怀疑是邻居在捣鬼。

网友D: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越级跳闸,查看漏保的保护电流是几毫安的?相线与N线绝缘不好,N线与地线一接触就会跳,有兴趣你可以做实验

网友F:
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G:
你的总闸是带漏电的吧 所以零地一碰线就跳闸

网友H:
零火短路跳电表后的开关吧,零地短路肯定跳单元总闸、我接错过

网友I:
“我一段一段插座断开试验,发现还是那面墙的另外一个插座有问题,断开就好了,甩开那个插座,2000K档都测不出电阻。”
使用了劣质插座,换个插座看看,先不怀疑接线错误。
越级跳闸,是不是用了漏电开关,还可能那级闸小,尤其后装修的多数都比原来的大。
俺原来住地,电表改造后,表下空开就比表前大一倍(原来的没动),经常叫物业合闸,最后物业也不锁闸箱了。

网友J:
零线地短路?

网友K:
  这个要从源头查,看离源头最近的哪个开关跳闸,先检查开关再检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级跳闸,查看漏保的保护电流是几毫安的?相线与N线绝缘不好,N线与地线一接触就会跳,有兴趣你可以做实验

这个我当然知道, 他们家里的开关也是带漏保的, 现在的疑问就是邻居家的电到底是怎么接的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1,邻居自己家的电可以用;
2,他家的插座送电跳闸;
3,他们家的插座跳闸还分两种情况:一段线零地短路(他家插座未送电的情况下),跳单元总闸;一段线是送电后跳他自家的总闸,至于是他们家里的总闸还是楼下电表的总闸就不管了。

网友L:
这种故障难查,很费时的,只有分段检测,逐一排除。

网友M:
上次给别人修洗衣机,电机漏电,自己有开关不跳,单元的开关也不跳,直接就跳整幢的总开关,我也想不明白,把洗衣机的地线拆了将就用着,几年了都没跳过的

网友N:
呵呵,越级跳闸的根源根本不用去想,为什么?
总开关负荷本身就很重,你在捣一下蛋,它还能受得了?而且还是长期重负荷下工作。
国产的开关质量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想用多久?用一辈子吗?

网友N:
暗装的供电线路呀,而且线路还被隔壁家打穿过对吧。
废弃的供电线路,除非你把所有的进线剪断包好,否则,就是一颗地雷。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最笨的办法,分路,从头到尾一段一段排查,有问题的线抽出查看或更换

网友O:
总开关是漏电开关当零、地线连接时肯定会跳闸。

网友P:
越级跳闸说明有问题的那段线缆没在家里的开关之内,地线和零线短接就跳闸说明零线有电,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火线与零线的绝缘损坏了,而且损坏的火线是这户的进线。

网友Q:
应该两个问题,一个可以肯定零线和地之间有相通处,还有一个是他家的电器或插座,有问题,

网友R:
看得不是很清楚
开关匹配问题和零地线问题居多

网友S:
我来说一下这个漏电跳闸问题,跳闸有两种,一种是过负荷跳闸,一种是漏电保护跳闸,现就说下漏电保护跳闸,一般总闸的漏电保护电流是100毫安,家用的一般是30毫安,例如:一个单元如果住十户,那就要每家保持漏电流不得超过10毫安,如果有的人家电线电器绝缘性能好点可能很小或不计,有的人家电气电线绝缘不好漏电流就会超过10毫安,只要单元住户漏电流总和不超过100毫安总闸就不会跳闸,如果有住户,由于电线电器绝缘老化,或因施工破坏电线绝缘层,造成漏电流增大,打破漏电流平衡就会跳闸。下面说一下为什么时住户家的不跳而跳总闸,由于住户家的是30毫安,而平均每户漏电只要10毫安就跳总闸,而家里是30毫安,在30以下 家用的是不会跳闸的,就这是为什么跳总闸而不跳家里的,不知道我说的能不看懂,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不是看不懂我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我晕了。
有一段线跳他们家的总开关,我测量三根线之间都有800K以上电阻,说明肯定不是火线与零线短路跳闸,说明他们家的漏电保护是有效的, 为什么又有一段直接跳总闸? 而且那段线两头都是断开的,说明零线和地线没有经过他们家的开关, 而且邻居家的总开关也不跳(送上总闸再试还是如此,说明只跳了总闸), 而邻居家装修前都是好的,用了几年了, 我就奇怪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段线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跟说零地短路了,不是那么弱智的问题,求求你了!如果仅仅只是打冲击钻导致零地短路了, 那他把这段线两头都没接,但是那段线的零地只要短接还是会跳,说明这段线还从其他线路与总电源联系上了,难道也没经过邻居家的开关?  断开开那段线后送电只跳他们家的电,是另外一段线的问题,这段线分开后他们家的插座才能正常使用。这段线同样在和邻居共墙壁上,两段线出现问题还是不同的现象。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现在的处理措施就是墙外走了一段线,一段有问题的插座的线没接,才恢复正常。

网友T:
是不是冲击钻把墙里的另外的线震伤了?

网友P:
民用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U:
是不是邻居借他家的电用了?

网友V:
总开关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邻居借他家的电用了?

那个户主说出问题的时候就怀疑过,找了物业检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