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MODBUS通信

楼主(2014-10-30):
有请知道三菱怎么做MODBUS通信啊,求各位师傅指点下,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请知道三菱怎么做MODBUS通信啊,求各位师傅指点下,非常感谢各位

FX系列:
方法1:FX3U或以上机型,可以购买Modbus模块。
方法2:FX2N或以下机型,可以使用RS指令,通过自己编写程序来完成Modbus的CRC校验。
方法3:FX机型可以购买第三方的协议转换模块,通过编程口来完成Modbus地址在内存中的映射,直接通讯,不需要程序。

L/Q系列:
可以购买模块或者购买第三方协议转换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请知道三菱怎么做MODBUS通信啊,求各位师傅指点下,非常感谢各位
FX3S、FX3G、FX3U等机型可以通过加FX3U-485ADP-MB(另外还需再加适配器)然后使用ADPRW指令来完成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通信;
FX1S、FX1N、FX2N等机型可以通过加485BD然后使用RS指令(前提CRC校验或者LRC校验得自己编写子程序)来完成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通信;
当然FX3S,FX3G,FX3U等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加485BD,然后使用RS指令(新增加有CRC指令)来完成MODBUS RTU通信

网友C:
很好的回复,做个记号

网友D:
具体参照“三菱FX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