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请问各位高人,利用一个200PLC能否通过modbus将采集到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主机??主机的串口有人开发

网友A:
通信要主机发出请求,从站应答,单方面传送信息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要主机发出请求,从站应答,单方面传送信息是不行的
您的意思是如果要实现modbus通讯,至少需要两台plc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人,利用一个200PLC能否通过modbus将采集到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主机??主机的串口有人开发
需要TCP?

网友C:
不太清楚你意图,采集仪表的还是PLC数据?

网友D:
兄弟,有专门的MODBUS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我同事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200PLC从现场采集到数据,利用modbus发给主机上他自己开发的软件;
请问这可能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一下,库的指令应该是用作两台PLC间的通讯

网友E:
通过PLC采集数据,上位机读PLC的寄存器……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个意思,请问这可能实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请问这可能实现吗??
当然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一定要两台PLC,用一台PLC和其它设备也可以做通信,但不能单方面传送数据,你用S7-200做从站采集数据那就只能被动做应答了,不能主动传数据给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能指点一下大概是什么流程吗?难道要单独使用从站指令吗??

网友F:
200用从站库,初始化下就好了
把数据填到相应的地址,上位机直接读

网友G:
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打扰一下,所谓的“数据填到相应的地址是”指从站指令设置的起始地址“VB..."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打扰一下,所谓的“数据填到相应的地址是”指从站指令设置的起始地址“VB..."吗??

是的,你的地址指定到哪就填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