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14-10-30):
ABB变频器ACS550,选用矢量控制,没有反馈信号,请问我还需要去设置PID参数吗

网友A:
PID控制需要有一个测量信号才能与设定值进行比较运算,而测量信号即使外部输入进去的信号。

网友B:
    PID用于过程控制,有给定,有反馈。

网友C:
首先,楼主比需要说明自己想做什么?什么需求?然后才是说PID需要用吗?

楼主:
只是向做到给定多少转速,输出就是多少,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C:
那还用什么PID呢?直接就用变频器的速度控制模式就可以了。PID功能是对一些其他的工艺要求设立的,比如压力、流量、温度的控制等等。

网友D:
楼主现在在做什么项目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向做到给定多少转速,输出就是多少,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若是转速要求精度高就加装测速反馈,用pid可以提高稳态精度减少静差。

网友A:
不知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工艺负载是什么,前几年厂商来厂里推销节能电器,其中就有把现场的泵出口压力直接引到电器中作为输入,构成了PID变频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向做到给定多少转速,输出就是多少,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那就不需要用PID。

网友F:
楼主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