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会不会是磁性开关的愿意。用机械开关会不会好些?

楼主:
这是磁性开关

网友A:
改用3线的磁性开关会好些,一般来说3线的速度比较快。

网友B:
检测不到说明脉冲宽度窄或有干扰脉冲,加个过渡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主要是2线引起的迟钝。改3线应该么有问题。
前沿不好采用软件更是有迟钝的

网友D:
现场查看磁性开关的性能如何,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E:
是PLC的问题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