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维纶通的位开关

楼主(2014-10-30):
如下图中的“位状态切换元件属性”
这个PLC中没有这地址呀,这怎么控制PLC里的位元件?

网友A:
你要点击PLC名称,选择你的PLC,你现在PLC名称还是人机界面。

楼主:
我意思是问:上图中,选择的是操作HMI的位LB0,是如何也使对应PLC中的某个位也发生改变?
上面HMI画面不是我编辑的。是我打开前辈的文档,发现这么设置的。
连接的是三菱PLC,目前机器还在用。

网友B:
检测一下宏指令,应该是这个位在宏指令里面使用到了

网友C:
你看看他是不是写入宏指令了。

网友D:
LB是触摸屏的位地址,你可以使用编辑--查找/替换,搜索下LB 0在哪边使用了,从而就可以查出与plc与什么有关联了!

网友E:
看过程序没有?

网友F:
回复 楼主:
编辑脚本

网友G:
LB 是HMI 内部的东西,没有和PLC 有关系。你拿开PLC 这个按钮也可以是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楼上说的也对,可能是控制一个脚本。 敢问楼主是在企业什么部门能接触到触摸屏和PLC的编程?

楼主:
机器PLC程序和触摸屏画面:

请师傅多多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也对,可能是控制一个脚本。 敢问楼主是在企业什么部门能接触到触摸屏和PLC的编程?

我是现场维护。刚换了公司上班,对三菱和维纶通都不熟悉。

网友F:
技术部,做电气系统设计,
威纶的脚本功能很强大,什么都可以做,基本上
给你看一个脚本

脚本0程序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float source1,result1,source2,result2,result3,result4
int a,b,c,d
GetData(source1,"Local HMI",rw,0,1)
GetData(source2,"Local HMI",rw,2,1)
SIN(source1,result1)
COS(source1,result2)
SIN(source2,result3)
COS(source2,result4)
a=result1*1000
b=result2*1000
c=result3*1000
d=result4*1000
SetData(a,"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73,1)//移丝速度三角函数值1
SetData(b,"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74,1)//卷绕速度三角函数值1
SetData(c,"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75,1)//移丝速度三角函数值2
SetData(d,"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d,176,1)//卷绕速度三角函数值2
SetData(result1,"Local HMI",rw,6,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可以帮个忙,回复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016,谢谢

网友F:
你那个触摸屏程序我看了一下,似乎是没有做出来的程序,什么功能都没有,如果是触摸屏掉出来,太假了
PLC程序,由于我版本低,没有打开

网友H:
这根本就不是源程序,在交给你时修改了“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plc设备属性。
修改一下就好了,把“em”改成“d”,把“lb”换成“m”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根本就不是源程序,在交给你时修改了“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plc设备属性。
修改一下就好了,把“em”改成“d”,把“lb”换成“m”试一下
对啊,没有XOB文件啊,再有那个三菱程序也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