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U PLC

楼主(2014-10-30):
很长时间没用FX  PLC了,现在做个方案,PLC和3个东西串口通讯,工控机、触摸屏、台达仪表。我以前用FX2N的是编程口接触摸屏,BD口接工控机,另外用1个232IF扩展再转485和仪表通讯。听说FX3U有2个BD口,2个BD口是否都可以安装485BD,并且都可以自由口编程和与上位机触摸屏的通讯?ZCMY 版主在吗?

网友A:
不是2个BD板;
FX3U可以安装一个BD板,FX3U-485BD,另外左侧还可以扩展一个485ADP;
另外换个思路,你可以考虑台达仪表直接与屏通讯,不经过PLC,这样就只扩展一个口就行了;

网友B:
触摸屏连接自带的422编程口,扩展一个485BD板和一个485设配器做通讯。

楼主:
谢谢ZCMY 版主。仪表直接和触摸屏通讯,工控机得不到数据,我想以PLC为中心,触摸屏或工控机关掉任一个不影响使用,另外3U是否也有232IF扩展?

楼主:
谢谢fumz78 版主,就是扩展一个485BD板可以RS指令编程,另一个485设配器做通讯可以和上位通讯,就是有2个像FX2N的D8120、8121的东西是吗?

网友B:
fx3u扩展了两个通讯口,这两个通讯口,可以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设置这两个通讯口的通讯格式。软件中设置了就不需要设置特殊寄存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fumz78 版主,看来3U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不用加232IF了,232IF加I-7520模块成本高线路还显复杂。谢谢,谢谢两位版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长时间没用FX  PLC了,现在做个方案,PLC和3个东西串口通讯,工控机、触摸屏、台达仪表。我以前用FX2N的是编程口接触摸屏,BD口接工控机,另外用1个232IF扩展再转485和仪表通讯。听说FX3U有2个BD口,2个BD口是否都可以安装485BD,并且都可以自由口编程和与上位机触摸屏的通讯?ZCMY 版主在吗?
编程口和触摸屏通信
如果是32点以上的FX3U可以扩展两块485BD
两块485BD分别可以和工控机、台达仪表通信
备注:如果为了保证MODBUS RTU通信的可靠性,则可扩展一块485BD、一块FX3U-485ADP-MB(可使用ADPRW指令和台达仪表做MODBUS通信)

此为最佳方案无疑 QQ149034219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长时间没用FX  PLC了,现在做个方案,PLC和3个东西串口通讯,工控机、触摸屏、台达仪表。我以前用FX2N的是编程口接触摸屏,BD口接工控机,另外用1个232IF扩展再转485和仪表通讯。听说FX3U有2个BD口,2个BD口是否都可以安装485BD,并且都可以自由口编程和与上位机触摸屏的通讯?ZCMY 版主在吗?
编程口和触摸屏通信
如果是32点以上的FX3U可以扩展两块485BD
两块485BD分别可以和工控机、台达仪表通信
备注:如果为了保证MODBUS RTU通信的可靠性,则可扩展一块485BD、一块FX3U-485ADP-MB(可使用ADPRW指令和台达仪表做MODBUS通信)

此为最佳方案无疑 QQ149034219

扩展的485BD,和工控机通信,PLC做从站,协议肯定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扩展另一块485BD或者FX3U-485ADP-MB肯定是做主站和台达仪表通信用RS指令或者ADPRW指令
编程口和触摸屏通信,肯定是PLC做从站了,使用编程口协议
下载程序可以用USB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FX3U-485ADP-MB是固件的通讯模块吧,我就不配了,就用2个485BD,FX2N和各种仪表变频器的读写通讯程序以前都做了,用了十五六年了,减少点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FX3U-485ADP-MB是固件的通讯模块吧,我就不配了,就用2个485BD,FX2N和各种仪表变频器的读写通讯程序以前都做了,用了十五六年了,减少点成本。

楼主:
我是说常用的仪表变频器和plc,如果有特殊的协议再临时编,成功之后存起来,plc串口自由口通讯太简单了,没什么技术。

网友B:
FX3U一个主机加两个485BD板,这个怎么加?扩展不了两个BD板的。

网友A:
只能一个BD板,一个ADP扩展,不管多少点的都没有加二个BD板的功能;

网友B:
只有早些时候出来的FX3G的40、60点的可以扩展两个通讯BD板,但FX3G国内不主推了,推广FX3GA了

网友D:
台达有的CPU 好几个口 完合可 以轻松实现呀 不加任何扩展 而且与台达仪表 变变频器等轻松实现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有的CPU 好几个口 完合可 以轻松实现呀 不加任何扩展 而且与台达仪表 变变频器等轻松实现通讯
台达的没有现成的程序,要重新做,另外甲方告诉我的3U的可以,他们习惯FX的,维修人员熟悉这个,我按fumz78 版主说的定了1个FX3GA和2个3GA485BD,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
FX3GA只有一个BD板安装位的;也另外需要一个ADP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刚才我又定了个ADP扩展,回来试吧,百度上搜了一天,说明书看的也是稀里糊涂,选型真麻烦。

网友B:
FX3GA不能扩展两个BD板,但是FX3G的40点的60点的可以扩展。
现在三菱国内主要卖的是FX3GA,FX3G不主推了,这个可能要订货,时间比较长。

网友A:
3GA 24点只能用一个BD板,或一个ADP;
3GA 40点/60只能可以同时用一个BD板加一个ADP;但不能用二个B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