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常数k多少,H多少,算字元件吗
比如组合位元件,组合成4位,算字元件吗
要组合成十六位,才算字元件吗

网友A:
      字,十六位二进制;
      字节,8位二进制;
      半字节,4位二进制;

网友B:
2楼的东西很全很便宜,不差钱又想学技术的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C:
一个字16位2进制,双字32位

网友D:
---------------- 一个横线一个位置。16个组成一个字。8个组成一个字节,32个组成一个双字。你把一个横线理解成一个寄存器,当理解不了的时候画一个这图,把需要填入的 0.1 填入。。没巧会简单一点理解了。

网友E:
基本的概念你要有;
计算机及PLC内部都是以二进制来计算或处理的;
二进制一位只有0/1二种状态;
十字制K  16进制的H都可以转换成二进制的;
字节:8位2进制;
字:16位2进制;
双字节:32位2进制;

网友F:
这个任何的编程软件内的在线帮助都有介绍的。

网友G:
无锡xc3-24RTPLC的定时器,计数器不能自动工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无锡xc3-24RTPLC的定时器,计数器不能自动工作,是什么原因
   定时器,计数器本身是不能自动工作的,需要编程制造条件激发他们工作。

网友H:
我的理解是:
常数不是字元件;
组合成4位,应当可以看作字元件(或者不去关注这个、会相关的运用就可以了)。

可能我的理解有误,与有关概念不相符。

网友I:
西门子的必需16位算单字,8位的是字节。三凌的4位算单字了,k1m0算1个单字了,h表示16进制常数时用,不能用作组和字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