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 331-7KF02-OABO模拟量模块烧保险

楼主(2014-10-30):
西门子6ES7 331-7KF02-OABO模拟量模块烧左上角的1A贴片保险,量电源负载也没短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可以考虑是否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接地不好??

网友C:
断开保险,串入电流表看电流有多大,在顺着线路网下查,直到找到故障点。

网友D:
负载过流并不一定是持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持续的电流,厂里在换屏蔽线,把硬起控制打算换软启,我用表量过没短路,直流电源DC24V给模拟量模块L+ M供电,电流0.2A,各路信号通道的LM317稳压电路及信号输入的模块内部电阻也没问题,不会是仅仅烧个保险吧,不具备检测条件太可怕了 。

网友E:
接地了吧!

网友F:
干扰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