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看一些报道说总线能够节省大量的传输电缆,节省投资,可是偶厂的总线都是一表一线缆,全部传到控制柜后再用短路端子块接在一起,领导说这样的施工使用起来安全。可是这和模拟信号的传输有什么两样。

网友A:
总线能够节省大量的传输电缆-----这是商家的误导。一台总线变送器的钱可以用来买一车电线了。

网友B:
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感觉直接上工业以太网才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仪表的采购是采办部门负责的,这个是肥差

网友C:
优势肯定有的,毕竟是高技术的东东。

网友D:
线要是不多的话,也可以了。照顾一下传统思维和习惯。哈哈,但线很多的话,就不好了。浪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偶厂这个总线仪表还是被看成传统的仪表,但运行起来比普通仪表还麻烦,到了控制柜后还要接总线处理模块,然后在接各种485、232等通讯模块,然后在进PLC感觉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省去PLC中的模拟模块 但这样子做的成本其实没怎么降下来 照你的意思说 它是从二次仪表接来的信号 哪些个仪表的钱差不多也能买到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采购人员的心思真复杂啊,偶这种使用维修人员真搞不懂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这反映一个设计人员的技术路线。有些人喜欢繁琐,以为这样就是能力和深奥。其实呢,违背了合理性。做技术,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以外,还要具备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自己的系统结构合理、简洁、可靠、专业性强。

网友F:
  感觉直接上工业以太网才是最好的,你这个是在被 人 忽悠

网友C:
不些不单单是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直接上工业以太网才是最好的,你这个是在被 人 忽悠
现场分布式仪表用网线不太好吧

网友G(2014-12-03):
节约布线是个绝大的优势,比如现场有100个设备,每个设备都是模拟量的设备,假设每个设备用一个四芯线连接到主控室,线里走电源和信号,一标准的四芯线还是比较粗的,这样就需要100根线要走到主控室,很多啊,而用总线,一根就足够了

网友F(2015-01-16):
   这是国内设计还是国外设备呀,一般都是现场模块将所有信号收集,然后送到 PLC 去